请教 温控仪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9-03-02):
问下大家 图,12,13,14,号脚的含义,
还有1,2,3,号脚接三线制温度传感器,和接两线制温度传感器,分别该怎么接

网友A:
12/13/14是一副常开与一副常闭触点,13脚是公共端COM,13与14是常闭,12与13是常开。1、2引脚接的二线传感器是热电偶,是毫伏信号,所以有正负,三线制的是PT100热电阻。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如果有详细的温控仪的型号或许更好回答你的问题。
仅就以截图来看,作为继电器输出的话,12/13 两脚之间是常开触点,13/14 两脚之间是常闭触点。若作为 固态继电器 SSR 的控制输出 ,则 13脚接 SSR 控制信号的 “+” 极,14脚接 SSR 控制信号的 “-” 极。
若输入信号是热电偶的话,则接入 1/2 两个脚,2脚接热电偶的 “+” 极。
若输入信号是热电阻的话,则接入 1/2/3 三个脚,2/3 两个脚接热电阻,1脚与2脚是等电位的。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热心助人!

网友D:
3楼正解,我接触的一般都接固态继电器
自由不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网友E: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