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2):
,最近公司从德国运回一批设备,触摸屏都是德文,想改成中文,能wincc flexible2008  sp4可以完整回传wincc flexible2008sp3编写屏幕的程序吗?触屏是MP377_12Touch,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不一定 还是要原程序吧

网友B:
如果触摸屏有卡,且允许回传,则可以的,以上2条件缺一不可。否则不可以。

楼主:
有卡倒是有,如果支持回传,怎么回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卡倒是有,如果支持回传,怎么回传?

下载的时候要勾选,但一般都不选,所以,能回传的概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