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3):
X0  X1两个点没反应,打开一看是这么个情况,大家帮我看看是光耦被拆了吗?能买到相应型号吗?

此号注销

网友A:
那几个8脚的光耦应该是同一个型号的,可以用6n137应急代换
百度了一下,6N135  136  137  138  139,这个6N137是频率最高的,我想应该能代替原来的光耦,用上X0 X1的高速计数器吧,比如C251
  • 下载积分:+5(fx1981) 热心助人!

网友B:
    拆了个PLC  帮你怕了照片
  • 下载积分:+5(fx1981)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都能被拆,只能说666

网友D:
    这个可以买,量少不划算,一般选择拆旧型号。工厂总会有一点旧坏的PLC.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E:
    间谍干的吧?

网友F:
    看图片,主芯片都是手工焊的,烧坏了么

网友G:
    不会是高仿货吧
    原装,板子上芯片上都有三菱的LOGO

网友H:
    高仿的吧?

网友I:
    是原装机,建议旧机上拆光耦。买的话可以选择TOSHIBA的TLP2405,也可以用AVAGO的HCPL-0201-500E。
    师傅,这个跟板子上的光耦尺寸一样吗?我按照楼上师傅说的买了6n137光耦,结果尺寸太大了不能用,比板子上的光耦足足大了两倍
  • 下载积分:+5(乡村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J:
    通常来说 x0 x1都是高速输入点,如果楼主对输入点的输入速度要求不高,可以在其他PLC拆过来用的啊 能保证有信号输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