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QD75在速度模式运行过程中如何加减速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楼主(2019-03-04):
QD75定位模块在运行过程中如何加减速

网友A:
定位数量上有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参数里加减速配置

网友C:
在需要的时候更改指令速度,就可以完成对速度的控制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楼主:
哪个指令可以在,速度模式运行过程中,改变速度

网友D:
运动速度更改功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请教下QD75在速度模式运行过程中如何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