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想做一个中央监控系统不知道使用哪些软硬件,要求如下
1,现场设备使用触摸屏+PLC(200-1500点)控制设备自动化生产3-5条,PLC、触摸屏可以使用三菱、西门子、威纶等
2,公司有监控室,安装1台电脑,和大的电子显示屏,通过电脑可以监控几条生产线的参数,如运行情况,压力,液位,温度等
3,有存储报警功能,出现故障发出报警信号

                                如果满足以上要求需要哪些硬件和软件有具体型号最好

网友A:
15万快我做了

网友B:
把其中一PLC做主站,电脑只跟该主站通讯,其他从站向主站发信息

网友C:
找我,我可以协助,硬件你们出。

专业外协

网友D:
硬件S7 400 416CPU,软件WIN CC7.4报价50万

网友E:
如果只是监测现场信号,没有即时控制功能的要求,我感觉没有使用PLC的必要,现场使用巡检仪会更经济,中央电脑通过总线轮询现场巡检仪就可以收集到所有信号了,PLC使用在需要可靠稳定控制的地方,像简单现场监测的话,没有必要使用

网友F:
还是楼上的实在

网友G:
1、成本可能不足5万
2、选择西门子315 PN
3、用步科的屏(又大又便宜)
4、用破解版本的组态王
5、若干配线和控制柜等
6、现场所需电缆(价格不计算在内)
7、人工成本不计(你自己一个人做)
8、你开价30万 ,一个人搞定 ,出去住宿赚15万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H:
要是做不了我们可以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成本可能不足5万
2、选择西门子315 PN
3、用步科的屏(又大又便宜)
4、用破解版本的组态王
5、若干配线和控制柜等

要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盗版

网友I:
楼主在哪,你可以咨询我,根据具体情况帮你做方案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