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三菱内置的以太网可以进行Modbus TCP通信吗?它可以和汇川通讯吗?求指教

网友A:
Predefind Protocol
求再具体点,感谢

网友B:
三菱内置以太网支持MODBUS  TCP协议的
有指令相关的吗?GXworks2怎么配置啊?内置以太网协议里只看到了MC、Socket,没看到相关Modbus TCP相关的指令配置说明,求大神指教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现在工控的大众化通讯协议几乎可以说是Modbus。只要支持zModbus就好弄。

专业外协

网友D:
你要用的是5U那就简单了,本体自带网口支持MODBUS/TCP 有专用指令

网友B:
仔细看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当然可以了,不过要编程,有专用指令;
不想编程的话有第三方模块,很方便的: PLC信息化模块.zip (903 K) 下载次数:888
这里有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2765731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2765731

网友F(2019-12-10):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

请问,协议名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