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36.37输出报警两个脚。36接了0v,37接了PLC输入点。但驱动器报警时比如报21.0
,报警输出信号不断开?什么原因,我是台达PLC

网友A:
你这种情况一般情况如下:
设备通电情况下,伺服报警信号是输出的,也就是PLC输入点是有信号的
如果此时伺服报警,但是PLC的输入点还是亮的,而伺服报警信号已经断开了,其实你可监控伺服IO参数就知道了
如果此时你把伺服的点断掉了,报警信号也就是消失了
如果此时你把这个报警线拆下来,过一会再接上去,输入就不亮了。
这种情况3年前就遇到过。可以解决,而且很简单

楼主:
解决方法能说具体点

网友B:
加个继电器连接试试

QQ(VX):2252241236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针脚,看是否有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2019-06-26):
我也遇见了,请问楼主解决没有,求助

网友E:
三极管漏电流,加个上接或下拉电阻,可惜靠诉你了你又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D:
我加个继电器就好了,但是没有找到原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