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M28,M29是压力传感器的值,当压力低时,M28高电平,将K0写到G344里,让支撑腿向上,当压力高时,M29高电平,将K1写到G344里,让支撑腿向下。

实际运行中,支撑腿会出现只要往下就一直往下的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前辈遇到过呢。

PLC型号:Q03UDE
定位模块型号:QD70P4

网友A:
检查你的开关设置,多试几下就明白了,比别人给你说记得请

网友B:
监控G344里面数据为多少,是否变化

QQ(VX):2252241236

网友C:
MOV K0的话,我用的是QDMS16,那样是不会有动作的啊!MOV K1才是定位启动。

网友D:
M8双线圈

网友E:
程序错误吧?里面的x8是什么鬼?

网友F:
以QD70P而言,你寫的Y8是定位啟動,但G344應該是JOG運動方向,而且是第四軸的
要用JOG跑的話要用Y1B吧

网友G:
要细心,对照软元件手册校验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