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西门子浮点数处理求助

楼主(2019-03-04):
如何读取一个浮点数的整数位的数值和小数位的数值,比如一个浮点数24.31,我想把24这个数值读出来写到BYTE1,31读出来写到BYTE2,求助

网友A:
主要看你浮点数性质啊 比如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不是有一点范围 一直保留几位小数的 如果这样都清楚比较好弄

网友B:
取整后存到BYTE1,减法得到小数,放大后取整存放到BYTE2中
plc编程学习
谢谢,就是这样解决的

QQ(VX):2252241236

网友C:
请自行百度--"浮点数表示方法"

网友A:
直接取整小数大于0.5会进位的吧
有指令可以直接取整数位,不会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