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反应慢了

楼主(2019-03-04):
威纶触摸屏重新下载程序后,按钮反应慢了。按了一小会才起作用,设置没加延时。用新版本的EasyBuilder Pro下载下去的。是不是版本的原因?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A:
估计定义的位软元件冲突了

网友B:
检查修改过的页面,单页面元件是否太多,太多可以分多页面显示。
plc,触摸屏,伺服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C:
是不是叠了几个的按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看是不是字体和图片的问题,尽量不加图片,尽量使用arial的字体,不然反应特别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带指示灯的就是慢。

楼主:
之前是没问题的。就用新版本的EasyBuilder Pro V6打开下载就这样了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F:
那换原先版本下载试试呗

网友G:
威纶通的有快过吗?哈哈

网友H:
刷新慢一般是你的图片太多了或者单个图片太大了。。。。你可以测试一下,是不是每一个画面都是慢的。。。如果是的话,你可以适当提高下通讯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