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恒速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9-03-04):
如题,具体情况是PLC控制一台变频器带动一台减速电机卷铁皮料带,越卷铁皮直径越大,电机恒速情况下,卷铁皮料带的速度越来越快,怎么样通过触摸屏设置一个速度值,然后可以实现恒速控制变频器,即后期直径变大,降低变频器频率,使速度趋于恒速。

网友A:
用张力控制器就可以,成熟稳定

网友B:
这么麻烦干嘛啊,用一个张力专用型的变频器就得,不占用PLC的资源

网友C:
一定要自己做的话,就弄一个闭环控制路。要现成的话,就去了解一下张力控制

网友D:
张力控制器可以实现

QQ(VX):2252241236

网友E:
你可以在PLC里面做一个卷径计算,或者直接用个光电开关,转一圈乘以2倍的材料厚度,根据卷径来决定收卷电机的快慢。

网友F:
有收圈变频器,设定好要的数据就OK了,变频自己会搞定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各位的方法。受益匪浅。

网友G:
还是简单的事情简单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