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放卷张力控制

楼主(2019-03-04):
各位大师 请教下。松下PLC用速度控制伺服电机 能做出收放卷效果吗? 没有张力反馈。做速度配比???

网友A:
你只能用力矩控制的模式,没传感器的状况下不能用速度模式

网友B:
没有张力反馈的话,你这个就是开环控制,时间长了就会累积误差,需要人力去干预。

网友C:
单纯速度匹配,误差会越来越大,但可以考虑加一些辅助检测来实时调整速度,最后带反馈

QQ(VX):2252241236

网友D:
速度模式,你难道只是传送?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你这用来控制什么设备啊?
keven1

网友F:
主要看你的设备是什么,收放卷的是什么产品,要求高就要用闭环

网友G:
请问这个是用转矩控制模式吗?转矩控制模式主要应用在哪,能不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