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以前没用过三菱PLC,这次买了廖常初老师的“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 第二版”学习,其中有说二进制浮点数和十进制浮点数,不明白,百度也不清楚,请教各位老师,望指教,谢谢!

楼主:
各位老师....

网友A:
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你知道浮点数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知道二进制,十进制是怎么回事就好。

plc学习  http://www.ymmfa.com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你知道浮点数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知道二进制,十进制是怎么回事就好。

plc学习  www.shuyanzdh.com

谢谢!向往下看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