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大家帮忙分析下,一些品牌的触摸屏过段时间黑屏不能触摸,重启后可正常触摸是什么造成的?这是现场的变频器等干扰造成的还是触摸屏本身软硬件兼容性差造成的?如果不在现场环境下,而是在办公室运行触摸屏就没这个黑屏的问题,使用现场有变频器等其他电器。厂家解释是触摸屏运行内存问题造成。

楼主:
厂家原话:触摸屏的闪存芯片的不稳定导致。但是按厂家方法升级固件版本后还是黑屏

网友A:
屏本身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换其他触摸屏,多数触摸屏不会出现黑屏问题。

plc编程学习  http://www.ymmfa.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B:
多数触摸屏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C:
到了该花银子的时候了

网友D:
这种问题问供应商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E:
是不是触摸屏的供电电源不稳定造成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问供应商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供应商出手好几次,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触摸屏的供电电源不稳定造成这个现象。

同样的设备有的有这个问题有的没有,我怀疑是不是屏抗干扰能力不行

网友F:
   这个按你的说的,如果不在现场环境下,而是在办公室运行触摸屏就没这个黑屏的问题 我先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电路板发热,屏热死,不过电器配件运行条件复杂性,还需要跟据实际情况与工作条件去解决问题,会考虑,外加风扇强制制冷,如果一直开机的情况下,做一段时间的测试, 加装一个独立的供电电源模块,看一下是否的因为供电电源不稳定,   还有就是防噪声是否符合要求,动力线与通信线不要离的太近。故障按一条思路处理,多花点时间就可以找到原因。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按你的说的,如果不在现场环境下,而是在办公室运行触摸屏就没这个黑屏的问题 我先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电路板发热,屏热死,不过电器配件运行条件复杂性,还需要跟据实际情况与工作条件去解决问题,会考虑,外加风扇强制制冷,如果一直开机的情况下,做一段时间的测试, 加装一个独立的供电电源模块,看一下是否的因为供电电源不稳定,   还有就是防噪声是否符合要求,动力线与通信线不要离的太近。故障按一条思路处理,多花点时间就可以找到原因。

tks!

网友G:
触摸屏的电源应该是220V的吧?
如果电源是24V的应该就没这个问题了,说到底还是电源干扰的问题

网友H:
很少看到220V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