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大家好,正在学习了QJ71N-R2的通讯模块,想做一个仪表232通讯,只需要读取仪表的数据即可,本人参考手册写了PLC 的程序,(仪表目前还没有购买所以暂时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当我用串口测试软件发送数据时,QJ71C24N-R2模块上CH1通道的SD信号灯会闪烁,说明他们之间的通讯是没问题的。两边的通讯设置也一样。( 问题:比如我通过测试软件向PLC 发送数据,通过PLC程序监控却没有接收到数据,不知道什么地方错误,请指点,PLC设置及程序如下 模块安装在0槽口 ,使用通道1端口。

网友A:
1.两边报文格式要一致。
2,可以用路线跟踪看看有没有接收到数据。
3.出现问题往往是结束符或者参数设置不对。
你好,所说的结束符在哪里设置,请指点下

网友B:
发送的报文是否有结束码
你好,报文结束码是什么,可否举例说明下,谢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我是看不出那里出了问题。你能不能通过PLC发一个数据给调试工具那边,看能不能收到数据。我觉得还是写确认线路。如果不能收到数据,就是线路有问题。如果能收到,看收到的数据有那些,例如你发送的是10.看一下10前后有没有增加了什么数据

网友D:
你plc无校验
你串口奇校验

plc那边应该有错误代码的,
你好,问题依然没能解决

网友E:
手册里的程序不完全适用,你要自己学会修改。X3,X4不能用改用sm400

网友F:
之前我也遇到过按照例子写出来的能通讯上,后来就不管了;最近用到的时候,重新再编写的时候就不行了,就算是把现场能用的程序原封不动拿过来,写到测试的PLC上就是死活不能通讯上。串口模块都确认过没有问题,也试着换过模块,都是通讯不上。各种找可能不一样的地方都找遍了,现在现场要是再增加一个串口模块,估计都没把握能成功,只能碰运气。验证了那句最简单也最困难。

网友G:
不能套用手册里的程序,X3,X4地址需要你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另外你说的不对:当我用串口测试软件发送数据时,QJ71C24N-R2模块上CH1通道的SD信号灯会闪烁,应该是RD信号灯吧?

网友H:
这个模块最经常看到错误就是接线,有一处一定要短接,否则 模块不能正常收发。

网友F:
站长非常牛叉,一会我试试,估计八九不离十了,困扰了大半年,希望就是没短接串口模块的问题

网友F:
刚刚试过,串口模块4\6短接,7\8短接  跟完全不接的效果一样,只要发送端有数据发送,RD灯就会闪烁。
但是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只有当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字节累计到1024个字符时,PLC端有数据显示,感觉就是发送满1024时把串口模块的暂存溢出时才更新一次。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QJ71C24N-R2串口模块的2针是RX,3针是TX,跟站长发的图是一致的。但跟通常的标准串口母头不一样。

以下是通常的标准母头针脚定义
RS-232端(DB9母头/孔型)引脚定义
引脚序号     2          3          5          1、4、6           7、8
信号定义    TXD     RXD      GND       内部相连       内部相连

所以按标准定义的公针串口直接插到QJ71C24N-R2母口上是不行的,必须进行2\3针交叉后才能通讯。

网友F:
已经知道为什么串口模块会缓存1024个字节才输出到PLC了,(默认接收数据计数为0,就不会指定接收数,此时可接接收1024个字符满后才会向PLC输出)
关键点在于结束符或者是接收数据计数的设置,详细可查看《Q系列串行口通信模块基础篇》串口模块的缓存存储器G164和G165这两个地址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已经知道为什么串口模块会缓存1024个字节才输出到PLC了,(默认接收数据计数为0,就不会指定接收数,此时可接接收1024个字符满后才会向PLC输出)
关键点在于结束符或者是接收数据计数的设置,详细可查看《Q系列串行口通信模块基础篇》串口模块的缓存存储器G164和G165这两个地址

这么讲是需要去修改接受数据个数?

网友J:
建议楼主接收的时候监控一下x3x4有没有输入。如果没有输入,就是某方面设置有问题了。这时候数据是已经进入缓冲区了,只是没有接收完成。如果用结束代码完成接收的,看看结束代码对不对。如果用固定次接收字数来完成接收的,看看字数是否对了。如果没有结束代码也没有固接收字数的,请看看定时器0的设置对不对,不同波特率定时器0的字节设置不同。波特率9600的时候设置40字节。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模块最经常看到错误就是接线,有一处一定要短接,否则 模块不能正常收发。
[attachment=230733]  [attachment=230734]

如果是这个串口模块 连 笔记本   直接买市场上的 232转USB线可以用吗? (笔记本没有串口)

楼主(2019-04-11):
按大家的说话都一一试了,从线路监控能接收到数据,程序里就是没数据,头都大了,困惑了几个月都没能研究出来,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站长非常牛叉,一会我试试,估计八九不离十了,困扰了大半年,希望就是没短接串口模块的问题

第9楼的枫落云端你好,你有没有研究出来,如有研究出来分享下,我也困惑的大半年了,头都大了,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F:
已经说了是串口通讯模块的缓存存储器164和165这两个地址。如果接收的数据有结束符,那就指定串口模块的缓存存储器165地址值为结束符,比如每次接收的都有一个回车符,那就PLC MOV给串口模块165地址一个0DH值。如果没有结束符,但是每次接收的数据为固定长度的字符串,比如每次接收都是10个字符,那就PLC MOV 给串口模块164地址一个0AH值。

网友L(2019-07-28):
顶,试了两天,终于和串口助手勾搭上了,一度想放弃,一开始我也是要1024个字符才能触发,要修改这两个参数,目前串口助手发10个字符,X53就能触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