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博图V14无法配置触摸屏,一配置就会强行关闭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05):
如图, 博图软件无法配置触摸屏硬件 一配置就出现报警强退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高手可以解答一二,
lizhihua

网友A:
电脑系统缺东西,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B:
这个我之前遇到过,主要原因是你没有装密钥吧,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密钥没有全部破解成功。要么重新装密钥,要么重新装软件。

网友D:
我的也是有的精智面板组态会报同样的错。暂时的解决方法是把触摸屏版本降低。

楼主:
是的 现在也是这样固件版本降低 可是遇到硬件固件高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E(2019-08-17):
我是组态编辑都正常,但是一打开运行系统设置就弹出同样的对话框,博图崩溃了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