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数值的转换

楼主(2019-03-05):
怎样才能把模拟输入的数值转换成想要的数值,例如,转换成公斤数,压力值,长度等等.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简单的数学问题,例如,温控器0----100对应输出0--10v。你的adc最大转换值是6000,则当前温度=当前转换值/6000*100.
下载积分:+1(zy123518763) 你好 , 你说的adc是指分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需要知道公斤数,压力值,长度等与模拟量数据的对应关系,比如0-1.6MP对应0-5V,还需要知道0-5V在plc模拟量采集后对应关系,如0-5V对应0-3000等,知道数据相互对应关系后,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楼主:
感谢两位的解答,开始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