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丹佛斯DANFOSS变频张力PID参数设置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网友A:
引用楼主thanks_2nd于2019-03-05 21:15发表的 变频张力PID参数设置-丹佛斯 :
丹佛斯DANFOSS变频张力PID参数设置

[attachment=230657]
[attachment=230658]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B:
f直接用变频器做张力PID控制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早期的放卷做法,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