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使用1P  6RA7025-6DS22-0  带520KW电机。每到夏天励磁板爱坏!

网友A:
温度原因吧 。我这是做维修的,夏天直流调速 变频 伺服坏的比冬天多很多。 散热 防雷 很重要。
北京亚泰电子,销售西门子全系列PLC,变频器,触摸屏~ 各品牌PLC,HMI编程电缆,芯片级维修工业电气,技术群:438311281

网友B:
橡胶轮胎厂的吗?
扩容改装过的吧!

网友C:
这个还得检查一下你的直流电机的励磁线圈,励磁的保险一定要用快速熔断器

楼主:
是的!怎么联系你!
引用 网友B:
橡胶轮胎厂的吗?
扩容改装过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怎么联系你!

哪家的轮胎厂啊?
设备控制系统是软控的还是益神的?
其实最早扩容应该是天津先导的,后来有人跳槽或者通过别的方法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