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使用台达

楼主(2019-03-06):
头次使用PMsoft编程,一行结束之后上面命令栏的所有命令都变成灰色不能操作,什么鬼?编译了一下又变成黑色的了,是必须这么操作还是我方法不对,有时候F的快捷键也不好用,啥情况了?请大神告知
最靓的仔

网友A:
用WPL Soft 如果用過三菱的話,這個用著順手
下载积分:+1(林木子胥)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看操作手册啊或者摸索多一会就能搞懂的了
下载积分:+1(林木子胥) 热心助人!

网友C:
多看看PM手册,上面有案例编写讲解

QQ(VX):2252241236

网友D:
说实话,台达新软件还不如旧软件好用,不然现在还那么多人用着旧软件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E:
台达的我用过的,跟三菱的一个熊样啊

网友F:
我们用台达变频器,PLC很少用。一般不用自己改太多的。只维护一下问题没有那么多。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G:
新软件学习西门子方式来的

网友H:
你这是台达AH500型PLC的配套运动控制软件,中大型程序还是用Ispsoft方便。
下载积分:+1(林木子胥) 真诚感谢!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