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S的最大程序存储容量为什么默认2000?

楼主(2019-03-06):
三菱FX3S的最大程序存储容量为4000,但是出厂默认2000,剩下的2000是有其它什么意义么?还是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油压表70KG的实际也只用到30~40kg,总要留点空间。
怕PLC写太多,撑爆了?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B:
楼上正解
怕PLC写太多,撑爆了?

楼主:
这么多人看过,都没人回复一下呢?

网友C:
个人猜测,为兼容FX1S。
因为以前FX1S是2000,3S是1S的升级,所以软件上默认用了2000。
嗯,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