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哪位大神那里有SMC电缸的连接驱动软件

楼主(2019-03-06):
连接电缸监控软件一直通讯不上,提示com口连接失败
我想是没有装电缆驱动吧 谁那里有给发一份吧 能知道一下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A:
是连接线的问题,和驱动无关,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问SMC公司要一根线的。
线我有 连不上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我这里有这根线 但是一连接就显示COm口连接失败

网友A:
用USB转232 数据线 再接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再把线接到转换器上就行了转232,你装驱动只要有USB转232的数据线的驱动就可以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A:
顺便多一句嘴,SMC的电缸比起 IAI 的电缸来的话差的是实在是太多了。
lal没用过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SMC电缸连接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