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200smart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3-06):
原来装了2.3版本,现在装2.4出现了这个现象,是卸载原因吗?
重新安装了系统,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A:
安装2.4要干掉2.3,反正我装没问题
干掉了,还不行

网友B:
一次成功,没问题,是不是放在中文目录下。
不是的,放在根目录下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装不上,最后只能无奈放弃

网友D:
我没卸2.3直接装的2.4,安装时自动帮你卸载之前版本,安装没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E:
估计没救了,要重装系统了,以前安装smart新版软件,没有卸载旧版也出现无法安装,重装系统或者安装虚拟机再安装,一样使用。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F:
因为你安装了PCaccess smart软件,我一开始也这样,卸载step7 microwin smart V2.3,与PCaccess smart V2.3,然后再来安装新版本的step7 microwin smart V2.4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PCaccess smart V2.3很多都有没有安装的

网友H:
盲目升级总会出现莫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