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怎样和三菱变频器建立485通讯

楼主(2019-03-06):
各位老师:
我想在触摸屏GS2107监控和调整三菱变频器,使用的是Q系列PLC,但是不知道怎样建立起通讯?
怎样编程?
如果各位有程序实例,请帮忙提供!
谢谢各位!

网友A:
触摸屏GS2107也可以用端口直接连接,或者进模块设置一下通讯数据,用指令GP.CPRTCL

网友B:
屏可以直接连接变频器,用422/485接口。
如果通过QJ71C24N麻烦些,大概按如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