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9-03-07):
威纶通触摸屏MT6103IP往下位200SMART 写参数的时候,不能写奇数,比如:输入13,确定之后就成12了,这是因为什么?

楼主:
这个系统前面运行过一段时间没问题,这两天重做了触摸屏界面,变成这样了(没有改动除界面的外的东西)

网友A:
比对触摸屏程序,地址输入数据类型等,是只有13输入变成12,?还是所有奇数输入都变成偶数?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楼主:
是所有的奇数输进去都会变成偶数

网友B:
确定有没有超出范围

楼主:
没有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