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請問各位大大台達B07E515觸碰面板 我想要讀取PV值(因為我輸入R64)都讀不到 就直接通訊錯誤  設定RW0只能讀取SV值 不能輸入 是否可以幫忙看哪裡錯誤了
附件: Desktop.rar (1478 K) 下载次数:19

网友A:
引用楼主loveday0831于2019-03-07 10:23发表的 請台達高手幫忙 DOP系列RTU連線川得CHUNDE溫控器 :
請問各位大大台達B07E515觸碰面板 我想要讀取PV值(因為我輸入R64)都讀不到 就直接通訊錯誤  設定RW0只能讀取SV值 不能輸入 是否可以幫忙看哪裡錯誤了

這個是我用DOP操控臺達VFD-S變頻器的軟體,你可以看看!!!
  • 下载积分:+1(loveday0831) 真诚感谢!

网友B:
    图片已经说明很详细,
    首先设备参数正确,
    触摸屏应该选择4X地址,H40对进10进64,
    多测试几次,如选用地址65,或者63,
    可用电脑连USB转485监控DOP发出的报文,
    是否与图片相对应。

  • 下载积分:+1(loveday0831)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搭车回复有关川得,有几个拆机川得PID控制器在吃灰,型号CMP4810-4611100,4-20mA输入,继电器输出。物尽其用,减少浪费,有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A:
    引用楼主loveday0831于2019-03-07 10:23发表的 請台達高手幫忙 DOP系列RTU連線川得CHUNDE溫控器 :
    請問各位大大台達B07E515觸碰面板 我想要讀取PV值(因為我輸入R64)都讀不到 就直接通訊錯誤  設定RW0只能讀取SV值 不能輸入 是否可以幫忙看哪裡錯誤了

    校驗碼的高低位不對!!!!
  • 下载积分:+1(loveday0831)

网友D:
    選擇 984RTU MASTER
  • 下载积分:+1(loveday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