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设计

楼主(2019-03-07):
大家电气柜进线口都是怎么进线的?用格兰头、重载连接器?还是开个口把线槽贴上或把线槽插进去?感觉用格兰头从柜子上面进线好看些,不过很多时候需要从下面进线。直接开口的话有时柜子跟线槽之间结合不严密,防尘之类的有点问题。

网友A:
跟现场情况和与机台摆放设计有关系啊,怎么方便怎么来,首先要了解机械结构
下载积分:+3(walkers) 热心助人!

楼主:
是的,不过不管从哪个方向进总是要进的,电气柜开口是开一个个的格兰头的圆孔,还是开跟线槽对接的方孔,或者市面上有一些集线式的连接器。感觉各有优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标准之类的,或者经验总结出来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A:
如果是非标机械的话大多就没标准,你就是买标准的机柜,进出线孔大多也是要你自己开的。最主要的就是根据你的柜子放在什么地方而去开孔,如果客户有合同要求就按合同办

网友B:
从电柜底下进线呗,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C:
要看现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