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AL- -

楼主(2019-03-07):
三菱伺服驱动器J2S-100A,开机报AL- -, 说明书也没有这个报警代码,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是没有报警

网友B:
我遇到过出现AL--的以下2种情况。
1.报警后报警状态消除。
2.IO端的24V/GND接线有误。
真诚感谢!

网友C: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就是你断总电源以后,驱动器还没完全断电然后你再次给驱动器通电,就会显示这个东西

网友D:
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