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知道,西门子触摸屏怎么删除密码?

楼主(2019-03-07):
型号545-0CC10-0AX0,屏原来的程序设置了密码,现在想清除程序,不要里面的程序,重新下载程序这样。

网友A:
一般西门子屏可以更新OS的。就类似于电脑重装系统。

网友B:
如果不要密码了可以直接覆盖下载,如果删除密码可以用备份没密码的用户管理覆盖有密码的用户管理,实现密码的删除。

网友C:
直接下载覆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