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三菱L系列PLC 怎么和 康耐视扫码枪DM262通讯

楼主:
不用RS232通讯  怎么用内置以太网口通讯?

网友A:
与扫码枪一般都是无协议

网友B:
应该要先搞清楚扫描仪的通信协议吧

网友C:
看看与这个是否一样 MCScannerSample.rar (148 K) 下载次数:45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与这个是否一样 [attachment=230796]

无法解压,没压缩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法解压,没压缩完吧。

解压OK歐

网友F:
解压错误,能否重新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解压OK歐

解压错误,能否重新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G(2019-05-14):
引用 网友C:
看看与这个是否一样 [attachment=230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