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各位大神,请赐教,我的GP37W2在上传时总是报警,密码已经破解,版本信息也能看到,就是点击接收时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A:
破解失败
密码肯定没问题,否则版本信息不会显示出来,看版本信息、画面列表也需要密码,输入密码这2个都能看到,就是上传时提示这个对话框,也没说让输入密码的

网友B:
引用楼主xuedh1985于2019-03-07 20:40发表的 求助各位大神,我的GP37W2在上传时总是报警 :
各位大神,请赐教,我的GP37W2在上传时总是报警,密码已经破解,版本信息也能看到,就是点击接收时出现如下画面

GPMNT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u7kMQzFkSMzCsR4AhIP8A
密码:sv8j
使用這個工具看看能否備份
备份后能够看到程序吗?我们要改造设备,需要触摸屏程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