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今天下午逛三菱官網(日本)看到的

是MR-J5耶!!! 雖然J4也出了一段時間

可惜官網的資訊還不夠多~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有更多的相關訊息

有人會想買來玩玩看嗎?

网友A:
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啊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CC-Link IE TSN在全球率先将千兆以太网带宽与时间敏感网络(TSN) 相结合,在确保控制数据通信实时性的同时,实现在同一个网络中与其它开放式网络、以及与IT系统的数据通信,支持FA与IT的有效融合。TSN是IEEE以太网相关标准的补充,适用于各种开放式工业网络中。CC-Link IE TSN 使用时间分割和时间同步的方式,实现了控制信息通信(确保实时性)和管理信息通信(非实时通信)的共存,为实现智慧工厂提供了技术保障。

CC-Link IE TSN满足实时性、互操作性、优先控制、时间同步、安全等需求,具备以下四大技术特点。

首先,实现FA与IT的融合。可进行网络的整合,系统构成的自由度增加,配线成本降低;通过采用TSN技术,CC-Link IE TSN 及TCP/IP、其他网络的各种协议可分割成时间段在同一网络线上混合存在;即使有非实时性信息通信混在,也可保证控制通信的实时性,对系统控制不造成影响,方便利用普通的IP通信设备。

其次,高速度、高精度的控制实现。在网络内充分利用同步时间,在规定时间双方向同时发送通信帧,可缩短循环数据的更新时间,大幅缩短通信周期;在控制通讯内可组合通信周期内高速的控制和缓慢的控制,维持要求高速性的运动控制的性能,实现运动控制性能的最大化。

第三,上线、使用、保养的工时削减。使用普通软件工具进行诊断,通过多样的诊断方法/诊断范围的扩大/正确的诊断信息,在网络故障发生时可迅速进行原因分析和系统复位;正确的时间戳记录数据能够用于解析应用之中,可提高预知保全精度。

另外,通过多样的开发方式扩大兼容产品数量。可迅速扩充对应产品阵容,从专用ASIC/FPGA嵌装的高功能产品到使用普通以太网芯片用软件协议栈开发的低成本产品,可对应各种类型的产品开发;丰富的兼容产品组合,可进行灵活的兼容产品构成组合。

可进行线型、星型等混合连接的自由配置,也可进行环型连接,在异常发生时利用环回功能可持续通信,可于IT系统的无缝连接以及无线通信。

使用普通IP通信产品及高度的驱动控制设备

伺服、视觉可高精度地时间同步,因此在移动工件时视觉传感器也可把握正确的工件位置,可大幅度降低节拍时间。

广泛的行业适用性

在充分利用以太网设备的同时,因重新定义协议实现了高速的控制通信,使适应汽车、电力电子、3C等各个领域的应用。

融合了新一代CC-Link IE TSN网络的e-F@ctory,实现快速系统设置和预测维护,促进控制信息和管理信息的融合,优化运动控制和生产节拍,适用于广泛的生产领域。三菱电机计划于今年6月在示范线中导入设备预防性维护,10月进行TSN网络的升级。届时,将实现高精度的数据通信,将IT和FA通过同一网络建设/维护以削减成本,并将通过优化伺服和机器人控制周期影响缩短节拍。
  • 下载积分:+1(yl_pan)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cmos8262) 感谢分享!

网友C:
    J4还没有普及,就开始J5.

网友D:
    没什么好玩的,用起来估计和JEB差不多,那个模块估计就是个运动控制器,大同小异的。不过这个网络应该会是三菱所有网络中产品线最全的

网友E:
    1。行业领先的基本性能,响应高伺服放大器,其实现了贡献和速度频率响应3.5kHz的生产设备的精度,通过贡献和旋转伺服马达Takutota IM缩短生产设备,以加快和,通过采用业界最高水平的* 3高分辨率编码器(每转67,108,8664个脉冲),可以减少稳定的扭矩波动并实现稳定的控制。它对应于“CC-Link的IE TSN”生产率,世界上第一个具有超高速通信,“CC-Link的IE TSN”中,高速同步通信和实现动作单元操作周期31.25Myuesu视觉传感器等连接的设备,提高整个设备的性能3。由于产品阵容,可优化系统的贡献和旋转伺服电机结构可以连接到电源电压200V系统和400V系统中的伺服放大器两者,并且所述上电容器的伺服放大器连接到伺服电机,不要等实现高速,高扭矩,高自由度系统可以建立和旋转伺服电机,配备了“电池莱扫描绝对值编码器”业界最小※3,通过其自身发展的自发电结构,免维护实现·伺服电机电源和编码器电缆·连接器集成为一体,节省布线

网友F:
    哇,这升级可真快。

网友G:
    快什么啊,J4用了多少年了,工控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是非常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