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报警

楼主(2019-03-07):
各位大神 PRO-FACE触摸屏与FX5U连接 PLC每隔几分钟就报警 报警代码C035 TCP 清除报警后又继续,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TCP超时?以太网连接设备你肯定没设置

网友B:
PRO-FACE触摸屏,现在一般用什么软件版本?

网友C:
SLMP打开设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已解決 是電腦問題 新電腦網卡驅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