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软件读写变频器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9-03-08):
请问,怎样才能用软件将三菱变频器的设定参数读到电脑上,然后再从电脑上写到另一台三菱变频器上。

网友A:
使用三菱变频器软件连上变频器,在线读取
需要学习plc编程,可以@我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