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9-03-08):
怎么实现如图的效果 可以同时建立多个POU

网友A:
选择支持的plc就可以了,比如可以选择Q系列plc
plc编程学习可以访问
www.shuyanzdh.com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

QQ(VX):2252241236

网友B:
Q、L系列均支持多程序模式,FX系列不支持,但是FX系列可以通过在标签下来实现程序分段编程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

楼主:
请问大神 这些程序是扫描往下执行的吧 不存在调用关系吧?

网友C:
Q、LCPU要訂順序,去參數裡邊的程序標籤頁修改
如果像前面說的在同一個程序裡用標籤分段就不用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LCPU要訂順序,去參數裡邊的程序標籤頁修改
如果像前面說的在同一個程序裡用標籤分段就不用
请问有没有用标签的例子

网友E:
仅仅是把程序分块而已,没毛关系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

网友F:
新建工程的时候请勾选 :使用标签!程序就可以分段了。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

网友G:
新建项目的时候选择使用标签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解答

网友H:
新建工程的时候,勾选标签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