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J4伺服可以屏蔽编码器可以吗

楼主(2019-03-08):
屏蔽编码器,用驱动器驱动电机,驱动器当变频器用,就转。不用调速度,反馈位置。因为电机运动,编码器线容易断。

网友A:
你不如直接换掉伺服了,变频器带电机

QQ(VX):2252241236

网友B:
不能屏蔽的吧 会报警

网友B:
或者你可以换个可以驱动同步电机的变频器,不用换电机。

网友C:
不能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