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欧姆龙NC413

楼主(2019-03-08):
请问欧姆龙NC413怎么控制步进电机回原点,步进电机没有Z相信号,怎么办,走过路过的大师们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的回原点的方式有四五种吧

楼主:
没有看到通过近点信号而不需要Z相信号这个模式

网友B:
自己编写回原点的程序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按照手册中指令实现。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