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想写个500ms脉冲 怎么写 ,新手求教

楼主(2019-03-08):
想写个500ms脉冲 怎么写 ,新手求教

网友A:
M8013
或者做个0.5延时循环

楼主:
0.5循环怎么做

网友B:
pwm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特殊继电器啊直接用

专业外协

网友D:
直接用特殊软元件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E:
LD 8013
OUT M0

网友F:
M8013直接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