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8):
我觉得M0.0通电不了,但书上又说能通电,请大佬教教新手!

楼主:
分在不同网络中能不能执行?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在不同网络中能不能执行?这样

首先,如果你将程序写在一个网络段内,程序将无法编译通过,更不要谈运行了。
其次,当分开网络写时,程序将可以正常运行,原因在于PLC的扫描机制是从上往下运行的。

Good Luck~
谢谢你,后来想明白了,是可以运行的,虽然不太严谨。

网友B:
当然可以执行了

网友C:
按下0.2   M是闭合不了的

网友D:
可以的,一步一步看,第一步,I0.2 M0.1 I0.1 M0.0都是OFF,导通I0.2,此刻M0.1和I0.1是OFF,所以导通M0.0,这时常开的M0.0闭合,自锁,然后第二步,I0.2置位M0.1,M0.1导通,常闭M0.1断开,但此刻M0.0已自锁,第二张图效果和第一张一样,不过分成两步。

网友E:
没事灌点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如果你将程序写在一个网络段内,程序将无法编译通过,更不要谈运行了。
其次,当分开网络写时,程序将可以正常运行,原因在于PLC的扫描机制是从上往下运行的。

说得对   扫描是从上往下执行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G: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能闭合 不过只能闭合一次 当用I0.1断开后 再用I0.2就闭合不了了

网友I:
实践见真知

网友J:
花里胡哨,避免这样的程序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K:
可以,逐行扫瞄。所以上面的先接通,然后下一个周期已经自保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L:
可以的啊,施耐德的PLC吧

网友M:
可以接通的,但是用I0.1断开电路后,在启动就没法接通了,另外楼上的哥们儿认真看帖了吗?楼主都说了西门子200,你还来个施耐德?

网友N:
while I0.2=1 ANDM0.1=0 ANDI0.1=0
then M0.0=1

网友O:
不会西门子。。。给不了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