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轴方案请教!

楼主(2019-03-08):
一台设备,类似贴片机吧,需要很高的工作速度,20000点/H
X+Y+6个Z轴
两个方案: 用两个NC413, 或是2台CP1H
另外,主要吧,本人菜鸟,目前只用过CP系列做设备。NC413模块倒是经常改程序,但是对CJ系列不熟悉,都没布过线
求大神帮忙看看,应该上哪种选择

楼主:
CP1H 是不是反应速度不够

网友A:
直接上NJ,用总线!!!

楼主:
正儿八经的

网友B:
NX1P2-1140DT可以控制8个轴
技术先行者

网友C(2019-05-25):
可以参考我这个NX1P2可以带八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