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三菱FX2N-2AD模拟量控制问题!

楼主(2019-03-08):
CPU 模块是FX3G,为什么用模拟量读指令FROM K0 K0D100 K1,D100最大250左右,量输入端电压最大有5V。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设置成电压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