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高频电磁阀求助

楼主(2019-03-08):
现在有个想法:直接数据库获取内容由PLC解析出来控制电磁阀开闭喷出点状油漆连成点阵字体(点阵喷印)。
现在有两个问题:
1,PLC从数据库获取字母和数字信息如何由PLC解析成各个电磁阀(一共9个)的动作;
2,PLC循环周期如何与电磁阀的通断响应时间匹配,一个点状油漆的点需要电磁阀5ms内完成;
因为各种原因,不选用市场常用的喷墨式喷码机,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思路,谢谢

网友A:
数据表的形式,例如一个字母分为9行81点,
分别何存在D501至D509,输出时将用变址。
用中断程序,每隔5ms将寄存器的数据发送到k3Y0,

网友B:
楼主在哪里找到这么高频的电磁阀,可否告诉我?
MAC有现成的 ,还有子弹阀 有0.5MS的 我们自己的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网友C:
PLC控制很困难呀,理论上还是可以实现。
解析还好,PLC存字库就可以,自己写字库也不是问题。
主要是第二个问题比较困难,需要PLC有9个高速点输出。
高速电磁阀控制分3个阶段:
1, 高压脉冲,使电磁阀快速动作。这个周期电压高,时间非常短,只有几百uS,即使用高速输出口也很困难,建议采用电子电路实现。
2,低压脉冲,保持电磁阀动作。这个也只有几mS。
3,断开,直接断开,感生电压很高的,这个可以通过电源放电。
PLC扫描周期控制到一个喷涂时间内,高压脉冲通过驱动电路来实现。祝你成功!

网友D:
了解一下喷码机,控制原理就是这样的,不过喷码机是用静电偏移进行的点阵控制,喷码机用的电磁阀就是高速控制的

网友E:
西门子有高速模块,采用FPGA,可以实现微秒级循环周期,与CPU扫描周期无关,可以尽情发挥你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