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9):
请问谁有做过拧瓶盖的设备经验?
1:有不有办法判定瓶盖取料时是否取正,就是取料时不能取歪,
2:如何判定拧紧了是否拧到位,我个人绝的应该控制拧瓶盖的扭力,还要拧进去距离,两个条件满足才算扭到位了,不然扭力到了实际可能没到位,
请各位大神给点经验

网友A:
虽然没做过这种类型 的,感觉楼主是思路蛮到位的,非常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做过这种类型 的,感觉楼主是思路蛮到位的,非常保险!

关键不会弄呀,请提供下思路

网友B:
算旋转多少圈以及扭矩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旋转多少圈以及扭矩搭配
每个螺丝的圈数肯定不一样吧,假如有些拧5圈紧了,有些牙不好的可能4圈就拧不动了

网友B:
拧不动就空转,有专门的电动螺丝批,可以调扭矩
引用 楼主:
每个螺丝的圈数肯定不一样吧,假如有些拧5圈紧了,有些牙不好的可能4圈就拧不动了

网友C:
用伺服电机转矩控制,在屏上设定扭力,夹紧瓶身用可以调节压力的气缸。
  • 下载积分:+1(hsl199) 热心助人!

网友D:
    力矩控制模式伺服就可以

网友E:
    买个扭力装置,跟扭力扳手同源理,扭力一到就卡卡响就扭不动了,电机转多少圈都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扭力装置,跟扭力扳手同源理,扭力一到就卡卡响就扭不动了,电机转多少圈都没关系

    有这种东西买吗?就要类似这样的,但可能没那么合适的

网友F:
    买个扭矩头就可以满足使用啦!当宁到位或宁不动时!自动保护电机!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E:
    有,你问搞机械的工程师,会有知道的。取料歪的问题,可以在家具上做文章啊,可以做个弹力机构在夹爪中间预先定位,这个应该是机构的事情吧,他们会想的很周到的

网友G:
只考慮扭力可能會遇到鎖歪硬鎖而扭力到達
弟公司是買專用扭力螺絲機
設定扭力以及旋轉圈數
兩者範圍內才判定OK
至於自行設計的話
弟能力不足無法建議

网友H:
这种应该类似于打螺丝机,靠伺服扭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考慮扭力可能會遇到鎖歪硬鎖而扭力到達
弟公司是買專用扭力螺絲機
設定扭力以及旋轉圈數
兩者範圍內才判定OK
至於自行設計的話

会不会有这种现象?扭力到了圈数少一点,或圈数到了扭力差一点了呢?

网友I:
个人有2中方案:
1、感觉可以用双伺服 均走扭力 一个是拧盖的 还要一个是推盖的 推盖的用绝对值的编码器的伺服 读取编码器的位置判定推盖是否到位 不过伺服需要走扭力和位置模式2种模式切换的 (退时需要走位置模式)
2、另外一种可以用单伺服 即拧盖的用扭力模式  至于位置可以用气缸推动 位置用光栅去检测 气缸与推力杆间可做柔性连接(用弹簧过渡) 光栅去检测前部的位置
成本来说应该第第二种会占点优势 精度也不会差到哪里 关键看机构怎么布了 还要就是成本是怎么管控的
  • 下载积分:+1(hsl199) 热心助人!

网友J:
    扭力起子+对照光纤检测,  扭4圈还是扭5圈, 扭力头下降的高度应该是有差异的, 用对照光纤检测,扭力头有没有扭到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这种现象?扭力到了圈数少一点,或圈数到了扭力差一点了呢?

    所以廠內有設定一個容許區間
    在區間內才判正常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扭力起子+对照光纤检测,  扭4圈还是扭5圈, 扭力头下降的高度应该是有差异的, 用对照光纤检测,扭力头有没有扭到位。

    觉得这个可以

网友L:
    这类设备我正在调试。尾不加一对光纤,检查瓶子的高度,超过聊固定就是不到位。,没有瓶盖也是不对的。

网友L:
    建议你去参见食品包装展,还有药机展。这类设备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类设备我正在调试。尾不加一对光纤,检查瓶子的高度,超过聊固定就是不到位。,没有瓶盖也是不对的。

    光纤检测的的范围比较宽吧能保证精度吗?你想有点没扭到位可能就会漏水,漏气
    huiyang

网友M:
    扭力 角度两个控制都要符合。别的都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