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6台步进走线问题

楼主(2019-03-09):
6台步进,需要走2.5米的拖链线,如果每台都用1根线,需要大拖链。
所以想,是否用一个24芯的拖链线,直接供6台步进
这样会不会出现干扰问题
求帮忙看看看~

网友A:
步进可不是单单的干扰会导致定位不准 选择步进 说明你们的机械设计已经考虑过精度的问题了

网友B:
带屏蔽线的要接地不会有干扰,但步进本身就有丢步的问题。

网友C:
线材发热情况是你想向不到的严重

网友D:
电机还是分开线更好

网友E:
用带屏蔽层的,质量好,不磨损
plc

网友F:
步进电流非常大哦

网友G:
最好还是不要嫌麻烦,不然后面可能会把你搞得焦头烂额

楼主:
28小步进~

网友H:
最好单独走线,28的电流估计就几百毫安,0.3平方的屏蔽线就够了,6条线也没多粗,还比24芯的好走线,注意要用拖链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单独走线,28的电流估计就几百毫安,0.3平方的屏蔽线就够了,6条线也没多粗,还比24芯的好走线,注意要用拖链电缆
是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