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9):
之前用过三菱的PLC,  做原点回归时,如果感应到限位开关, 回自动反方向移动,寻找原点信号。   最近手上有一台是用松下的PLC,发现做原点回归时,一旦感应到限位开关就停止不动作了。   查了手册 ,发现上面说,会优先处理限位停止动作。    后来在松下PLC官网也查到类似的回复。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
碰到限位开关,正常就是停止不动作的啊,只有碰到原点开关,并且你的回原点方式是回找的话才会再反方向找原点吧

网友B:
三菱FX的用过。自己写的原点复归,想怎么归就怎么归。

网友C:
三菱FX的回原好写,松下的有点搞不懂,写进去jog没问题,但是伺服不执行PLC报错(昨天开始学的)
你的JOG指令怎么感觉不对?
学无止境   一起交个朋友呗

楼主:
楼上的看看我这个,为什么你的JOG不一样。

网友D:
有。配置好,就可以。
感谢你

网友D:
你试一下我程序。
好的,  感谢您
附件: FPXH-C40T轴回零.zip (23 K) 下载次数:187

网友E(2019-07-18):
使用数据表模式时有正负极限位,但使用兼容模式时没有正负极限,这时该怎么做?

网友F(2019-08-21):
松下没有原点搜索功能 ,只能靠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