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跟MR-JE-40C CC-LINK IE通信,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9-03-09):
各位大佬:
我现在有这个问题,能控制回原点操作,就是回原点的时候,到了极限位机还一直转,不能限位反转。

楼主: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归方式不对,可以参看指令手册,在几十种归零方式中,有碰到极限位反转的方式。

网友A:
顺便问下je-c的反映速度怎么样?

网友B:
je-c性价比满高的,适合简单定位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好伺服参数,伺服参数,要选择外部限位有效

网友D(2021-07-17):
SW1/SW2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