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实数比较指令

楼主(2019-03-09):
请教三菱ST实数比较指令是那个?LT_E试了没有效果。

网友A:
ST为何不用<, >, <=, >=,还要啥指令?
下载积分:+3(gadna9)

网友B:
比如 A是实数,B是实数
IF A=B THEN
....
END_IF;
下载积分:+1(小丁同学)
下载积分:+3(gadna9)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用结构化多了忘记ST有这个便利用法。
另再问个问题,如果用结构化,那应该用那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