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請教一下為何M無法強制ON

楼主(2019-03-09):
如題....
我PLC均在RUN狀態...可是我M40無法作強制ON及B接點也沒ON....請教高手一下...謝謝!

网友A:
从图片来看,M40已经ON了

网友B:
感觉编程模式不对,监视模式才能强制,读取模式和写入模式不行。

网友C:
你的M40已经为ON了,如果OFF的话,Y20应该置位了,M40的常闭点也会深色显示了,当然你得把程序下载到plc后,再执行监控并置位。

QQ(VX):2252241236

楼主:
抱歉查了一下是軟體的問題...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