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的一批,棒子的M2I
螺丝

楼主(2019-03-11):
大家有经常用的韩国的M2I触摸屏吗,为什么客户检讨设备的时候,非要选择该型号啊
上面那两个设置功能 上传和下载时PC—>HMI,还是HMI->PC,主语到底是谁啊?
安徽合肥

网友A:
从字面看
PC->HMI 应该是从电脑 下载程序 到屏,或者叫写入
HMI->PC 应该是从屏上传程序到电脑 ,或者叫读取
这个屏十几年前我卖过,现在感觉过时了
呵呵!

网友B:
多熟悉一下就可以了,产品做出来使用那么久了
哦

QQ(VX):2252241236

网友C:
要看软件说明书与触屏,有此软件翻译成的中文版时。上传与下载有时怪怪的。
官网下的都没啥资料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D:
PC->HMI 应该是从电脑 下载程序 到屏,或者叫写入
HMI->PC 应该是从屏上传程序到电脑 ,或者叫读取
是这个意思。不难理解。
M2I XTOP12TS-SD这款产品可以通过VNC远程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这个厂家的触摸屏我们公司很多,不过没用过这个软件,XDesigner plus 用过,下载是PC到触摸屏,上载是触摸屏到PC
哦

网友F:
个人感觉上载就是上传,屏到电脑

网友G(2019-04-14):
PC---->HMI 下载
HMI--->PC 上载
以组态软件为上位机

网友H:
实际不写中文都好理解,直接用PC---->HMI,
HMI--->PC 好看得多。

网友I:
很好理解的了,数据上载就是上传了,传输工程文件就是下载的意思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点下看看了,哈哈哈。。。。。
烦的一批,棒子的M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