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MCGS屏与OMRON-CP1E通信问题

楼主(2019-03-11):
大家好!
最近用了新款MCGS屏7062HI与OMRON-CP1E S系列的PLC(是FINS串口),屏内作的按钮都正常,I/O与数据读写元件不会显示数据,输入数据后PLC也动作,就是ON的状态显示不了。
后改为(HOSTLINK)来通信,可此模式没有W元件,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数据地址对应问题

QQ(VX):2252241236

网友B:
兄弟,MCGS与欧姆龙通道连接的资料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C(2019-04-23):
按钮你设置是不是只有写,没有读啊?